为啥AD18以后的版本都找不到元件隐藏脚连接到Net的功能呢?

楼主(2020-07-09):
为啥AD18以后的版本都找不到元件隐藏脚连接到Net的功能呢?还是我没找到,哪位大神知道怎么操作吗?

网友A:
版本不是兼容的吗?还会有这个问题啊

网友B:
我用的AD15,感觉功能够用了,不知道软件这样一直升级有啥好处,BUG是越来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本不是兼容的吗?还会有这个问题啊

版本兼容,但是感觉高版本的一些设置改了,有点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AD15,感觉功能够用了,不知道软件这样一直升级有啥好处,BUG是越来越多

之前我一直用的AD15,然后到AD17,然后到AD18,结果问题多的呀,都想换回AD15或17了

网友:
    原理图的话,选中元件,然后右侧属性那里有PINS的标签,里边显示的就是管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