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忙看看这个脚本执行方面的问题吧

楼主(2020-07-09):
大佬们帮忙看下,之前没注意没设置这个time.sh脚本的权限就直接执行了,结果竟然可以执行。
一般情况下写了之后不得不得chmod给加上执行权限吗,这咋就没加都可以执行了。。。。

网友A:
./time.sh
你是用了. (source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me.sh
你是用了. (source命令)

哦哦,是的哦,嘿嘿,谢谢哈

网友:
瞅瞅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