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Z怎样设置才是矩阵呢?

楼主(2020-07-09):
d=0:0.1:20;
l1=d.^3/41.67;
l2=(d.^4/1.62).^(1/3);
D=2.5^(1/3);
L=10;
l=0:0,2:20;
plot(d,l1,d,l2,D,l,d,L);
xlabel('d(cm)');
ylabel('l(cm)');
[a,b]=meshgrid(d,l);
z=0.00613*(d.^2);
Q=z.*l;contour(a,b,Q,15);

求助,运行不起来,划红线的是l,怕跟数字1混淆

网友A:
eshgrid函数已经将原本是一维向量的d和l生成对应的二维的矩阵a和b了,那么用于绘制等高线图的Q就应当采用这些矩阵进行运算,即将原本使用d的替换为a,原本使用l的替换成b,注意乘除幂都应当使用点运算。
写成
  • d = 0 : 0.1 : 20;
  • l1 = d.^3/41.67;
  • l2 = (d.^4/1.62).^(1/3);
  • D = 2.5^(1/3);
  • L = 10;
  • l = 0 : 0.2 : 20;
  • [ a, b ] = meshgrid( d, l );
  • z = 0.00613*( a.^2 );
  • Q = z .* b;
  • subplot( 121 )
  • plot( d, l1, 'ko-', d, l2, 'bs-.', D, l, 'rp--', d, L, 'ch-' );
  • xlabel('d(cm)');
  • ylabel('l(cm)');
  • subplot( 122 )
  • contour( a, b, Q, 15 );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hgrid函数已经将原本是一维向量的d和l生成对应的二维的矩阵a和b了,那么用于绘制等高线图的Q就应当采用这 ...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