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三相异步电动机工作绕组温升的单片机检测

楼主(2020-07-09):
三相异步电动机工作时,电动机各相工作绕组中流过电流,电流的热效应使工作绕组发热,对应于电动机工作前工作绕组的温度,电动机工作一段时间后,各相工作绕组的温度升高.要使电动机正常工作,其工作绕组温升应在一定范围之内,若工作绕组的温升过高,就会影响到电动机的正常工作.因此,电动机工作绕组的温升是电动机出厂前检验的一项重要参数.一般的方法是用惠斯通电桥或者开尔文双臂电桥检测出三相电动机工作前工作绕组的冷态电阻和电动机工作--段时间后的热态电阻,然后换算出工作绕组温升.既不方便测量, 精度也不高.

网友:
一般的方法是用惠斯通电桥或者开尔文双臂电桥检测出三相电动机工作前工作绕组的冷态电阻和电动机工作--段时间后的热态电阻,然后换算出工作绕组温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