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AD9850的正弦信号发生器

楼主(2020-07-09):
1 AD9850工作原理
本系统采用数字合成芯片AD9850完成整个系统设计.AD9850内含可端程DOS系统和高速比较器,值实现全数字编程控制的频率合成.可编程DDS系统的核心是相位累加器,它由- -个加法器和-一个N位相位寄存器组成,N一般为24-32.每来-一个外部参考时钟,相位寄存器便以步长M递加.相位寄存器的输出与相位控制字相加后可输人到正弦查询表地址上.正弦查询表包含一个正弦波周期的数字幅度信息,每-一个地址对应正弦波中o -360范围的一个相位点.查询表把输人地址的相位信息映射成正弦波幅度信号,然后驱动DAC以输出模式量.

网友:
它由- -个加法器和-一个N位相位寄存器组成,N一般为24-32.每来-一个外部参考时钟,相位寄存器便以步长M递加.相位寄存器的输出与相位控制字相加后可输人到正弦查询表地址上.正弦查询表包含一个正弦波周期的数字幅度信息,每-一个地址对应正弦波中o -360范围的一个相位点.查询表把输人地址的相位信息映射成正弦波幅度信号,然后驱动DAC以输出模式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