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排线焊接介绍

楼主(2020-07-09):
FPC排线就是可在一定程度内弯曲的衔接线组,FPC柔性线路板可分为许多种,如FPC天线、FPC触摸屏、FPC电容屏等,FPC排线就是其中的一种。FPC排线的功用就在于衔接两款相关的零件或产品。现在,许多产品都用到了排线,由于它具有必定的可弯曲性,在打印机、手机、笔记本等许多产品中都已采用FPC排线。
FPC排线焊接需注意事项:焊盘需要加入足够的锡量,锡量也不必太厚,一般不开窗式的FPC锡量为0.1左右厚的锡量,开窗式的FPC锡量为0.2-0 3厚的锡量,如有带过孔的FPC介于前两者之间当然最终的效果,还要根据现场来调整。
FPC排线的焊接过程:第一步: 放入产品到治具上,同时对好位置;第二步: 按下双手按制,启动焊接;第三步: 转盘,旋转到焊接的位置,等待压头下压;第四步: 焊头下压,启动压头发热;第五步: 等待焊接完毕,回到第一步。

网友:
FPC排线焊接

网友:
    FPC排线的焊接过程,学习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