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怎么处理MCU的ADC去检测隔离电源输入端电源的地

楼主(2020-07-09):
求大神指点:怎么处理mcu的ADC去检测 隔离电源输入端的地? DCDC模块是隔离电源模块.P-GND是输入端的地,GND是输出端的地。ADC的地 是GND

楼主:
    用电容隔离吗???

楼主:
    求指导 大神们

网友A:
    你是说原理图隔离还是PCB隔离,原理图上网络名不一样就可以,PCB上各铺各的铜,割地处理,最终0R或磁珠或窄铜相接就行,个人理解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原理图隔离还是PCB隔离,原理图上网络名不一样就可以,PCB上各铺各的铜,割地处理,最终0R或磁珠或窄 ...

用0R或者磁珠去连接 电源输入端和输出端的地。那就相当于电源的隔离没起作用了吗?

网友:
    在初级做采样,然后把采样结果经过隔离芯片后传到次级做处理。

网友:
    可以用光耦将PGND和GND完全隔离,因为是电光电的转换。

网友:
    建议使用隔离IC,加ADC芯片

网友:
    你如果是要测隔离前的电压,对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线性光耦做模拟隔离,比如TIL300这种,隔离送到后级再做正常的ADC采样。

网友:
    试想一下万用表检测原理

网友:
    线性光耦,隔离放大器

网友:
    隔离放大器搞定

网友:
    看你输入电源和mcu可否用一个地,可以的话两个地做成一个网络,dcdc电源只能是起到变压的作用了,不能共地的话只能用隔离光耦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