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德信号源维修案例分享——N5173B维修

楼主(2020-07-09):
安泰仪器维修中心接修一台40 GHz的N5173B信号源,客户报修故障是开机自检多个报错。接下来安泰仪器维修中心分享维修过程:

一、仪器型号

是德信号源N5173B

二、检测过程

对仪器通电开机进行自检,出现1107 1110 507等多处报错现象,继续检测发现输出幅度异常,输出幅度比显示值大13DB左右,5MHz以上有故障,5MHz以下正常。

三、检修过程

检测:经检测,仪器射频板,ALC控制板损坏,造成输出异常

维修:更换射频板损坏组件,更换ALC控制板损坏组件,整机调整检测仪器。

四、修复检测

开机进行自检通过,报错消失,测试输出幅度正常。

五、使用规则

1、对仪器的各项指标要清楚了解,使用时候要做到心中有数,规范操作,避免各种超过额定限制的输入输出操作。

2、注意输出阻抗的匹配,避免过载。

3、注意信号反灌:输出端不能输入信号。高频信号输出时,禁止输出端开路。

4、做好静电防护,防止静电损坏。

六、安泰测维修中心可维修信号源故障:

1、电源故障:不能正常开机

2、输出端故障:阻抗异常;无信号;信号幅度异常

3、显示故障:花屏;黑屏

4、按键故障:按键无反应;调节旋钮无响应

5、接口故障:不认存储介质;不能与控制系统联机

6、其他使用问题等。

网友:
对仪器通电开机进行自检,出现1107 1110 507等多处报错现象,继续检测发现输出幅度异常,输出幅度比显示值大13DB左右,5MHz以上有故障,5MHz以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