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設定輸出PDF格式後 當點選元件時 可以直接顯示元件屬性

楼主(2020-07-09):
請教各位大大
pads設計完Schematic轉成PDF時
要如何設定
才能在PDF中 點選元件時 會顯示元件的屬性
就像是圖檔一樣的功能

网友A:
    没这样做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这样做过

    有这个功能,

网友:
    有大大知道嗎?歡迎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个功能,

請問怎麼設定呢?

网友:
    不需要很特别的设置,菜单---生成PDF
    按默认输出PDF就可以了。

    注意点:1.不要使用第三方PDF
                 2.点击PDF中的器件,不是把鼠标放在器件上。

网友:
          看        图

    谢谢分享!: 5.0 支持!: 0.0
    谢谢分享!: 5 支持!: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