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CYCLONE II 和CYCLONE III加载时间长的问题

楼主(2020-07-09):
本人在做一个利用FPGA控制继电器控制的项目,选择cyclone II EP2C70F896I8N的FPGA,PCB,程序都一切正常,就使在FPGA启动过程中出现了问题,问题一是FPGA从EPCS16里加载程序到FPGA的过程时间太长,将近1S的时间。问题二是,在加载过程中,所有的IO口的状态为2.5V的电平输出。两个问题导致一上电所有继电器全部打开。  有哪位大神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恳请帮忙解答,万分感激。

网友A:
//------此回复针对加载时间过长的问题
01.参考此链接流程,打开Convert_Programming_File弹窗。
02.单击option按钮,打开Configuration_Device_Options弹窗。
03.在Clock_Frequency下拉框中选择合适的加载频率(默认是10MHz,选择50MHz后加载时间变为原来的五分之一)。具体多少频率合适,需要看你选用的FLASH所支持的最高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回复针对加载时间过长的问题
01.参考此链接流程,打开Convert_Programming_File弹窗。
02.单击 ...

非常感谢你,我这边用了EPCS16芯片,貌似没有这个选项,我再试试加个下拉看能不能将初始状态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