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的充电电路

楼主(2020-07-09):
    之前用的充电管理模块,现在想用DCDC降压之后连接一个限流芯片,给电池充电。这样的方案可行吗。

网友A:
    电池管理好一些吧

网友B:
    不可行,电池的充电过程不是一个恒压恒流的过程,需要实时采样进行管理,老老实实去用充电管理模块,最后如果可以的话,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信号完整性小站,不定期更新干货文章

    way

网友C:
    看具体应用环境吧,电池充放电频繁还是上管理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管理好一些吧

    嗯,知道。但是充电是个弱化的功能,基本上很少用。。所以想要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具体应用环境吧,电池充放电频繁还是上管理的好。

一般情况下很少充放电,可能一个月都不用电池一次

网友:
    不行。。。电池寿命会减少,易损坏

网友:
    而且电池需要偶尔充电,要不也是会电压会过放。。。次数多了 也容易损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可行,电池的充电过程不是一个恒压恒流的过程,需要实时采样进行管理,老老实实去用充电管理模块,最后如 ...

    有3节锂电池充电芯片推荐吗

网友:
    这个是SGM4056电池管理芯片的充电过程图,有点看不明白,哪位大神讲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3节锂电池充电芯片推荐吗

我有,降压型和升压型的都有做,可以加我QQ:3341254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