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帮忙吧PADS转allegro16.6

楼主(2020-07-10):
    求个大佬帮忙pads文件转成allegro(16.6)的   不晓得是不是文件有问题  就是转不成功  求大佬帮帮忙  感谢

    Station5 Rev1.2-1110-1406.zip

网友A:
    PADS转Allegro经验大全:https://www.eda365.com/thread-212255-1-1.html

    BYF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12255-1-1.html

    姿势没问题  用别的文件可以转  就这个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姿势没问题  用别的文件可以转  就这个不行

    封装焊盘以及refdes文字都给你处理好了,自己检查下异形焊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焊盘以及refdes文字都给你处理好了,自己检查下异形焊盘吧!

感谢版主大大

网友B(2021-09-23):
引用 网友A:
PADS转Allegro经验大全:https://www.eda365.com/thread-212255-1-1.html

按照您方法还是转不成功,版主能帮我转下吗?,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照您方法还是转不成功,版主能帮我转下吗?,感谢!

自己检查下以下内容:
    1.异形焊盘转过来会丢失;
2.椭圆孔变成了圆形的,需要自己对照PADS源文件上椭圆孔的尺寸新建椭圆通孔焊盘然后封装里面替换一下,再更新到PCB上即可!

    BYF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检查下以下内容:
    1.异形焊盘转过来会丢失;
    2.椭圆孔变成了圆形的,需要自己对照PADS源文件上椭圆 ...

收到,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