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够接收多个带空格的字符串

楼主(2020-07-10):
各位大师,我这边写一个程序定义了一个函数,需要接收cadence的command里面输入的多个带有空格的字符串,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defun(_layer(x)
这样定义的话,x只能接收一个字符串,有空格的话就不能识别。比如我输入s1空格s2,这边报错说有多个输入的值。
我这边是想比如输入s1空格s2,这边能够识别S1,S2。

还请各位大师指导下,非常感谢。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defun(read_x4 (x1 x2 x3 x4)
    printf("--- x1= %s , x2= %s , x3= %s , x4= %s ---\n" x1 x2 x3 x4)
    )
    axlCmdRegister( "read_x4" `read_x4)

    ALLEGRO Command 輸入  read_x4 a1 b2 c3 d4
    --- x1= a1 , x2= b2 , x3= c3 , x4= d4 ---
    ALLEGRO Command 輸入 read_x4 M1 M2 M3 M4
    --- x1= M1 , x2= M2 , x3= M3 , x4= M4 ---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un(read_x4 (x1 x2 x3 x4)
    printf("--- x1= %s , x2= %s , x3= %s , x4= %s ---\n" x1 x2 x3 x4)
    )

    您好,我这边是需要同时打开多层,像您那样的不知道行不行啊。比如我输入1空格2空格3,然后直接同时打开第1,2,3层。

网友B:
    函数定义的@rest参数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函数定义的@rest参数了解一下

    好的,多谢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