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射放大电路动态仿真出现失真的疑惑?

楼主(2020-07-10):
下图是该放大电路静态工作点,第一级电流射极成约1mA,第二级电流设置为约2mA,放大倍数约为30倍,第二级三极管射极设置为7.79V,集电极设置为射极电压约一半位置3.4V。
输入100mV 振幅正弦,输出应为3V振幅正弦
按照设想输出电压可以以3.4V为中心在0-7.7V之间摆动,但是动态仿真结果输出电压最低只能下探到1.28V就出现失真了
本人愚昧,麻烦大家帮看一下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集极偏置电流不变,就R4加大。R6减少,集极偏置电流增加。R4↑或者R6↓,均可增加不截波之峯对峯电压  ,亦即让Vc2=0.5*Ve2附近。详细最佳Vc2偏置电压 ,可看元 增 民所着简明电子学一书,或者等k5查找笔记。

网友:
    第二级静态电流太低了,三极管截止,放大器提前削顶失真。第二级的负载不轻,反馈回路的等效阻抗3K欧不到,要视为第二级的负载, 不是只有那个100K的电阻是负载的哦。提高第二级静态工作电流,避免大动态时管子进入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