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中怎么把3D封装库转换为2D的封装库

楼主(2020-07-10):
在AD中怎么把3D封装库转换为2D的封装库

网友:
按快捷键DP生成2D库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来学习

网友:
上面菜单栏中有个可选择切换显示状态一栏,切换即可

网友:
    没看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2D/3D切换??

网友(2021-10-1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