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封装

楼主(2020-07-10):
为什么同样大小的电阻,却有不同的封装?

网友:
功率不同的区别呀。

网友:
电阻电容以及芯片有不同封装是为了适应不同的应用场合。以电阻来说,不同的封装有不同的功率值。有的应用需要功率比较大,就可以选择偏大的封装,有些应用对功率要求很低,可以选用小封装来节省空间。

网友:
功率越大,电阻就要更大,利于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