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在PCB中能不能直接改网络连接

楼主(2020-07-10):
pads的PCB布线布好了之后,发现有两个管脚连错了,能不能直接在PCB中更改,不用去改原理图?新手,求指导

网友:
    最好不要,你现在这里不改,后面如果改版忘记了不是又错了吗,所以,还是现在原理图那边改好,再同步过来,又不费啥事

网友:
    對阿~~除非只是換一樣腳位一樣網路的零件,不然最好不要,一定會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