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焊盘大小,有哪些因素需要考虑?

楼主(2020-07-10):
起因:我们有一类产品,长期以来偶有BGA焊盘失效导致的故障。能力范围内,各种因素都考虑过,比如更改表面处理工艺、和焊接厂沟通调整温度曲线等。昨天在重新审核封装时,发现似乎焊盘有些小:芯片是1.0mm球距的BGA,球径是0.6mm的typ值,最小最大分别为0.5mm、0.7mm。我们的焊盘直径是0.46mm。而官方手册里给出的推荐值是0.53mm。算起来,面积小了25%。
由此引出一个问题:焊盘面积小了,会不会因此导致焊盘焊接强度降低,进而降低焊点的可靠性?

网友:
以前遇见过类似BGA失效问题,后来发现是测试那里,测试架压板子时,压的板子有点变形,然后有些板子BGA焊盘脱落,测试夹具更新和员工培训就没啥问题了。

网友A:
    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信号完整性小站,然后私我,我私人给你一篇BGA不良分析、改善报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信号完整性小站,然后私我,我私人给你一篇BGA不良分析、改善报告,

不要到处传哟

网友:
    1.   先看下是 焊盘有没有剥离基板,分析一下是球与焊盘剥离还是  焊盘与基板剥离。

2.  0.46mm焊盘太小,0.6的球应该配0.55左右的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