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东波峰焊助焊剂SMC流量调压阀用坏了。

楼主(2020-07-10):
日东波峰焊助焊剂SMC流量调压阀用坏了,网上采购2个亚德客调压阀,发现助焊剂流量控制不住,一会大、一会小。板子焊接效果很差。重新买SMC流量调压阀价格太高了。请教大神,有没有其他品牌的代替。感谢!

网友:
换其它品牌调压阀,调到最大,然后在喷头上调节助焊剂大小,我这里两台都这样搞,原机带的调压阀不稳定,直接调到最大,喷头上调节助焊剂大小,现很稳定。或者不用调压阀直接气管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