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常说的“立碑”是什么?

楼主(2020-07-10):
“立碑”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器件贴片时立起来,基本上0402以下居多,两边焊盘其中有一边为大铜皮一边为小铜皮,接地焊盘做花孔连接就好了!

网友:
    就是器件贴片后立起来了,常见于小的贴片器件

网友:
    在表面贴装工艺的回流焊接工序中,贴片元件会产生因翘立而脱焊的缺陷,人们形象的称之为"竖碑"现象(即曼哈顿现象)。"竖碑"现象发生在CHIP元件(如贴片电容和贴片电阻)的回流焊接过程中,元件体积越小越容易发生。其产生原因是,元件两端焊盘上的锡膏在回流融化时,对元件两个焊接端的表面张力不平衡。 关注微信公众号:信号完整性小站 不定时更新干货文章

网友(2020-08-24):
    一般为两端电极的器件,含0402件以下居多。归根结底,就是器件两端拔河比赛,某端对锡膏拉力小的就举手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