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负极和输出级之间的电容?

楼主(2020-07-10):
    1.如下图,运放负极和输出级之间的电容是干什么的?这个电路没看太明白
    2.准备用Multisim仿真,电脑上没装,大脚都是用哪个版本的啊?

网友:
    传输交流信号的吧

网友A:
    这是一个积分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积分器

这里应该是通交流吧  积分器在电容上要并联二极管,这里没有

网友:
    积分器,电容上还要并联一个大电阻1MΩ左右,防止饱和

网友:
    电容为反馈电容,主要是提高电路的稳定,消除自激震荡

网友:
    可以参看 运算放大器十大经典电路原理图解6: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0338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