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EMC的layout布局有哪些注意点?

楼主(2020-07-10):
有谁晓得来说说啊,大哥大姐们,嗨起来啊,雄起雄起

网友:
芯片远离连接器

网友:
    首先, EMC的layout布局不是一句两句话能够说得清楚的,包含的因素太多了,这里我说一些常见的注意点吧,

网友:
    PCB分层策略:PCB EMC设计的关键,是尽可能减小回流面积,让回流路径按照设计的方向流动。最常见返回电流问题来自于参考平面的裂缝、变换参考平面层、以及流经连接器的信号。跨接电容器或是去耦合电容器可能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必需要考虑到电容器、过孔、焊盘以及布线的总体阻抗。电路板设计中厚度、过孔制程和电路板的层数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优良的分层堆叠是保证电源汇流排的旁路和去耦、使电源层或接地层上的瞬态电压最小并将信号和电源的电磁场屏蔽起来的关键。
多层板设计:时钟频率超过5MHz,或信号上升时间小于5ns时,为了使信号回路面积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一般需要使用多层板设计。
    单层板和双层板设计:对于单层板和双层板的设计,主要应注意关键信号线和电源线的设计。
    此外还有电源线设计和地线设计,不是一句两句话说得清楚的,如果可以的话,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信号完整性小站,不定期更新文章

网友A:
    之前讲过这门课,谈到了布局布线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讲过这门课,谈到了布局布线的设计.....

按这个课名没有找到  《从电磁兼容角度微谈PCB布局布线设计》,是不是其它课名里面的?

网友A:
    公开课线下课,不知道当时是否录制了没有。原则上没有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公开课线下课,不知道当时是否录制了没有。原则上没有啦

那噶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噶卵。。。。

之前谈到过,请大家反馈一下需求,看看大家的需求情况集中的优先安排....所以,你也可以发起一下,调查大家对于哪些课程内容比较感兴趣,以及兴趣的内容相对具体在哪里。这样就比较有针对性....否则支撑是盒饭啦....

网友(2020-10-27):
    我是深圳市比创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蔡双骏,我公司是专业生产和销售EMC器件,同时也提供EMC测试整改服务。
    1、公司建有各种EMC实验室,可以测试:RE辐射,CE传导,ESD静电,EFT脉冲群,SURGE雷击浪涌等。
    2、公司有EMC整改工程师,可以协助客户测试整改EMC问题;
3、实验室免费提供测试,整改工程师免费协助整改,最终提供解决方案。

    蔡双骏,15915462961(微信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