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滤波电容的选择

楼主(2020-07-10):
之前听到毛老师讲相同封装的滤波电容,在耐压值等其他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容值越大越好。但是看到了好多设计,包括一些芯片的DEMO电路,滤波还是用了同样封装,不同容值的,如都用0402的4.7u,0.1u,0.01u等。是因为还有其他什么考虑吗?还是说真的是不同容值的,滤波效果更好?

网友:
    顶一下,我也困惑

网友A:
容值大的是储能作用,小容量一般用来滤波,比如0.1uf  0.01uf ,容值越小,滤的频率越高,之所以加不同容值的电容,是希望能滤除不同频率的杂波,打个比方,假设0.1uf滤除100kHz-300kHz   0.01uf滤除300kHz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值大的是储能作用,小容量一般用来滤波,比如0.1uf  0.01uf ,容值越小,滤的频率越高,之所以加不同容值的电容,是希望能滤除不同频率的杂波,打个比方,假设0.1uf滤除100kHz-300kHz   0.01uf滤除300kHz以上的

         我是这么理解的,电容封装相同代表着L相同,无论哪个频率点,在L相同的情况下,C越大,交流阻抗越小。滤波效果更好。

网友:
    要用不同容值的电容组合,才能达到宽频段的滤波效果好

网友:
    100nF用的多只是因为便宜

网友(2020-09-14):
    不同容值的对应着不同频段的滤波,容值越大,滤波频率越低,越小,滤波频率越高,一般会采用1,2.2,4.7,10这样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