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电路

楼主(2020-07-10):
在boost电路中电流突变,电压被拉低,在电流平稳后为什么电压还会向上突出一下(如下图),求详解,非常感谢

网友:
你好,你测试的是负载输出电流,是经过电容滤波之后的电流,因此从波形上看,此时电流已经平稳,但实际的电流iL还在变化中还没有稳定,如果你用iL来和Vout对应,是可以对的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