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2376 运放两个gate输出不一致问题

楼主(2020-07-11):
我们用OPA2376做2路放大电流信号的TIA电路, OPA2376有2个gate,用16位的ADC采集,参考2.5V,在没有装PD的情况下,采集到的ADC相差100,一个大,一个小,对应电压相差7mV,我们希望是一样的,2个gate的电路完全一样.板子上的开关电源已经断开了,用直流电源供电,依然这样,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你运放的前级接的是什么,后级接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运放的前级接的是什么,后级接的是什么

前面是光电二极管,后面是ADC

网友B:
    可能得原因:①两颗光电二极管不一致;②运放的offset;③后级的adc是同一个?

网友C:
    这个片子我用过,性能杠杠滴!如果货源没问题,不用怀疑运放的问题!请在电路前端和后端找原因。如果实在不放心,可把两个运放的输入端并接,再断开输出端负载/接入内阻足够大的负载,用高精度仪器观察两路输出信号/用运放搭个减法器放大电路测量两个通道的压差,通过结果去简单验证一下你手上的运放功能是否正常。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得原因:①两颗光电二极管不一致;②运放的offset;③后级的adc是同一个?

运放出来直接连单片机的2个ADC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片子我用过,性能杠杠滴!如果货源没问题,不用怀疑运放的问题!请在电路前端和后端找原因。如果实在不 ...

    我短接了,输入端,测试的ADC的值一个是7一个400,差距很大,重复几次都是这样,7的话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把领一个拉到400了,短接后相当于一个好了,一个变的更差了

网友D:
    运放同一个的话,且输入并联还有差异的话可能是其他外围参数差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放同一个的话,且输入并联还有差异的话可能是其他外围参数差异了

    外围只有并了一个电阻和电容,运放输出直接到单片机的ADC了,主要是我们应用场景要求太高了,其实差值不到10mV,但是有影响产品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