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打样A20板子150片,有12片不良,有知道的帮分析一下

楼主(2020-07-11):
    有2片的在烧录OK后,过1个月在烧录到92%时死机,再重新烧录时停在0%了。有6片显示initializing SDRAM Fail,有4片烧录时连USB都找不到,所有板子用X-RAY看过,焊接没有短路,有换过BGA和DDR也一样。有高手帮分析一下可能原因。

网友A:
    散热做的怎么样?可能是散热不好,长时间使用过热导致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做的怎么样?可能是散热不好,长时间使用过热导致虚焊

    这还是刚贴片出来的,没有使用过的就不能烧录,有2片使用中出现问题。目前有2片换过DDR和A20,现象还是一样

网友B:
    信号完整性?电源完整性?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完整性?电源完整性?时序?

这些开发都没时间做过分析,想找个会的人外协一下。

网友:
    这种概率性不良的问题,多检查检查PCB吧

网友:
    不良分析流程建议:1、先目检pcb上零件有无制程不良(有无虚焊、漏焊、飞件、短路、短路、立碑……),可用显微镜 or 放大镜辅助,短路可用万用表或者热成像仪(需上电),没有条件就用下电手摸
    2、上电量测各电压是否正常,注意要用示波器量,否则有时候不好判断是没有电压还是电压起来后被拉低
    3、量测各芯片reset、enable、clk是否正常,clk有条件用频谱测测,没有就用示波器对付下,是在不行万用表也能猜,另外量一下开机的chip select波形是否正常
考虑到你这个是烧录不良,还可以量一下烧录的波形是否正常,偷懒的做法就是跟好板子做对比
4、然后你就慢慢知道是哪些区块出了问题啦~一步一步的切割分析吧!怀疑哪颗芯片就做一下ABA验证,最笨的办法有时候也蛮管用的。
修板子是好修的,着重分析结果的话会麻烦些,可能需要切片啊、红墨水啊、元素分析啊、CT啊巴拉巴拉(x-ray你做过了)…也看运气,运气好不良原因很简单就找到了,运气不好都做完了还是一头雾水~

楼主:
    A20和DDR是BGA的,很多内部线路没法在外线路测试,这家贴片厂是专做打样的,外围元件贴片也没问题,怀疑还是BGA没焊好,量测USB对地有几片都没电阻,正常是有阻值的。量各电源电压也是正常的。就是不会换BGA。

网友:
    持续关注,我遇到过板子三防后芯片损坏的

网友:
    考虑是PCB板问题或者设计问题
1、PCB问题,线路断路,过孔不通等等。将坏板提供给供应商重新做飞针测试
2、设计问题。这个只能慢慢筛查是原理还是器件选型了

网友:
    这种感觉是虚焊,补一刀试试

网友:
    补焊一下看看。

网友(2020-08-10):
    x-ray  图片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不合格的PCB,  DDR, FLASH, 晶体,都 会影响,一个个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