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SI背钻前与背钻后疑问?

楼主(2020-07-13):
各位大神:采用PowerSI提取带AC电容的高速差分,12.5Gbps,背钻后确比背钻前回损更差,怎么回事?

网友:
你这个自己家的via孔?powersi好像不能背钻处理

网友A:
    不带电容提取看看

网友:
    用HFSS仿真过孔看一下,可能和速率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带电容提取看看

    不带电容提取没问题,现在就是带电容的有问题!

网友B:
    不带电容S11对比是怎样的?是用powersi的三维场仿真跑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带电容S11对比是怎样的?是用powersi的三维场仿真跑的吗?

    不带电容正常,用PSI跑的,不是三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