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为何从5v到达12v了?

楼主(2020-07-13):
    我知道boost的原理,所以那三个三极管应该是开关控制,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进行控制的,并且电压为何从5v到达12v了 ?

网友:
    升压电路,当然可以达到12V了。

网友:
    BOOST拓扑核心是L1,T1,D1,C1。具体工作过程可以去网上找boost开关时波形看,比这里问强多了。

网友:
    简单说就是叠加了电感上的电动势。

网友:
    关键器件已经说了,可以动手仿真看看其他器件的作用。我也没看懂,正常会有个内部基准和反馈环路,保证输出固定在12V这块没看到,见识有限。。这块先搭建一下仿真电路,然后改变一下输入看一下输出会不会变。。

网友:
    T1导通时,L1的电压上正下负,电流增加,D1截止,T1断开时,L1电流减小,电压变为上负下正,此时电容电压是5V+L1上的电压-D1的压降>5V,因此起到了升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