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做开关时,基极电阻和集电极电阻大小问题

楼主(2020-07-13):
三极管开关进行逻辑控制时,基极电阻和集电极电阻都非常大,有3MΩ,电源3.3V,就疑惑3uA左右的电流,三极管能驱动么,三极管不是流控器件么。

网友:
没问题的,大电阻还有以下好处: 1、 功耗更低; 2、 CE的饱和压降更低; 当然集电极负载电阻不能大到和漏电阻大小相当。 你这个基极电阻右侧最好加一电阻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