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0-07-13):
请问,这个焊盘上的叉叉是啥意思呀;

网友A:
    代表GND网络在内层平面表有连接,

网友:
    不勾选此项,可以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表GND网络在内层平面表有连接,

    感谢,是内层分割层的连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是内层分割层的连接吗!

    是的,内层平面负片或混合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