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实用教程——符号运算

楼主(2020-07-13):
matlab 实用教程——符号运算

命令  +-*.*\、.\/./、^、.^、’、.’
功能  符号矩阵的算术操作
用法如下:
A+BA-B 符号阵列的加法与减法。
AB为同型阵列时,A+BA-B分别对对应分量进行加减;若A与B中至少有一个为标量,则把标量扩大为与另外一个同型的阵列,再按对应的分量进行加减。
A*B   符号矩阵乘法。
A*B为线性代数中定义的矩阵乘法。按乘法定义要求必须有矩阵A的列数等于矩阵B的行数。即:若An*k*Bk*m=(aij)n*k.*(bij)k*m=Cn*m=(cij)n*m,则 ,i=1,2,…,n;j=1,2,…,m。或者至少有一个为标量时,方可进行乘法操作,否则将返回一出错信息。
A.*B   符号数组的乘法。
A.*B为按参量A与B对应的分量进行相乘。AB必须为同型阵列,或至少有一个为标量。即:An*m.*Bn*m=(aij)n*m.*(bij)n*m=Cn*m=(cij)n*m,则cij= aij* biji=1,2,…,n;j=1,2,…,m。
A\B    矩阵的左除法。
X=A\B为符号线性方程组A*X=B的解。我们指出的是,A\B近似地等于inv(A)*B。若X不存在或者不唯一,则产生一警告信息。矩阵A可以是矩形矩阵(即非正方形矩阵),但此时要求方程组必须是相容的。

网友:
刚好有用,谢谢大神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