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直流电机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20-07-13):
做了一款三相无刷直流电机,用了一款12V开关电源驱动,空载电压为14.42V,当电机调速VSP调至最大3.8V时,此时开关电源电压为10.6V,电机转速为1650r/min;把VSP反而稍调小一点3.35V时,发现电机转速居然增加到了1750r/min,电源电压也升到了12.3V;
继续调小VSP电压,电机转速却又开始下降,电源电压也下降。
如果我用直流稳压电源调试电机就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应该是电机干扰了电源反馈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