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问题

楼主(2020-07-13):
代码如下:
clear all;
clc;
randn('state',0);
rand('state',0);
dt = 0.005;
J = 1000000;
for h = 1:100
    x = normrnd(43.68,39.85,[1,J]);%设定分布:正态分布,Avoided fertilizers application
    x1 = find(x>0);
    x2 = x(x1);
    X(h, = x2;
    A(h, = mean(X(h,);
    B(h,:) = std(X(h,:));
    y1 = X(:);
    Y1 = sort(y1);
        W = length(x1);
    if rem(W,2)==0
        W1 = W;
    else
        W1 = W+1;
    end
    for r = 1:W1 * 5/100
        W2(:,r) = X(W1 * 95/100 + r) - X(r);
    end
    n1 = find(W2 == min(W2));
    C(h,:) = Y1(n1);
    D(h,:) = Y1(J * 95/100 + n1);
    if h > 1
        A1 = 2 * std(A)/sqrt(h);
        B1 = 2 * std(B)/sqrt(h);
        C1 = 2 * std(C)/sqrt(h);
        D1 = 2 * std(D)/sqrt(h);
        if (A1<=dt&B1<=dt&C1<=dt&D1<=dt) == 1
            break
        end
    end
end

上述代码运行后出现“下标索引必须为正整数类型或逻辑类型。”  为什么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W2(:,r) = X(W1 * 95/100 + r) - X(r);
这句的问题,你的代码前面算出来的W1,并不能够被100整除,导致 W1 * 95/100 就不是一个整数,打个比方,点名时候可以有3个人可以有30个人,但不可能有0.3个人,你这个索引值 W1 * 95/100 + r 不是整数,就相当于点名发现全班有0.3个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W2(:,r) = X(W1 * 95/100 + r) - X(r);
这句的问题,你的代码前面算出来的W1,并不能够被100整除,导致 W1 ...

谢谢,我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