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神帮忙看看如何能够以短时间运行出结果来。

楼主(2020-07-13):
请教大神,如何缩短以下matlab程序运行时间:
    ydata为一个721行1列的元胞数组,其中每一个元胞里边都为一个121*201的矩阵
    现在我想把ydata里的数据重组到一个新的data元胞里,但是运行时间太长了,我都运行了一天了,也没见出结果
麻烦大神帮忙看看如何能够以短时间运行出结果来。非常感谢!

    data=cell(121,201)
for i=1:721
or j=1:121
     for k=1:201
      data{j,k}(i,1)=ydata{i,1}(j,k)
     end
nd
end

网友:
    不要用cell,如果ydata已知,将它转化为三维数组,然后在第三维取你需要的向量。如果ydata的得到方式可以改变,直接得到三维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