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cker 发布应用时添加 git revision

楼主(2020-07-13):
概要
实施步骤
  • 获取 git revision
  • 前端 git revision 注入
  • 后端 git revision 注入

概要
docker 发布应用时, 将 git revision 注入到应用中, 在问题出现时, 可以迅速定位代码版本.

实施步骤
  • 获取 git revision
  • 将 git revision 传入具体的应用中
       前端的 revision 通过 yarn build 传入
       后端的 revision 通过 环境变量传入

获取 git revision
  • GIT_TAG=`git describe --tags`
  • IFS='-' read -r -a tags <<< $GIT_TAG
  • if [ "${#tags[@]}" = "1" ]; then
  •     GIT_COMMIT=$tags
  • else
  •     GIT_COMMIT=`git rev-parse HEAD | cut -c 1-8`
  • fi

上面的代码是获取最新的 git revision 的前 8 位, 如果最新的 git revision 有 tag, 则使用 tag 获取的 git revision 放在 GIT_COMMIT 中.

前端 git revision 注入
首先是 docker build 命令中传入 git revision

docker build -t xxx.latest --build-arg VERSION=${GIT_COMMIT} .

然后在 docker file 中获取 VERSION, 并将其传给 yarn build 命令

ARG VERSION=no-version          # 默认值 no-version
RUN yarn
RUN yarn build --VERSION=${VERSION}

最后是前端工程中获取此变量, 并在页面的 footer 处显示 git revision

     process.argv
       .filter(str => /^--/.test(str))
       .map(str => str.replace('--', ''))
       .forEach(str => {
         let sub = str.match(/([\s\S]*)\=([\s\S]*)/)

         sub ? (TYPE[sub[1]] = sub[2]) : (TYPE[str] = true)
       })

const mergeWebpackConfig = () => (config, env) => {
  // ...省略...

  config.plugins = (config.plugins || []).concat([
    new webpack.DefinePlugin({
      'process.env.VERSION': JSON.stringify(TYPE['VERSION'])
    })
  ])
  // ...省略...

<Footer>
  <div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className="gx-layout-footer-content"
  >
    Copyright © 2019 {process.env.VERSION}
  </div>
</Footer>

后端 git revision 注入

本文的例子是基于 golang 的 API 后端, 获取 git revision 的方法和上面类似.

获取 git revision 之后, 在 docker file 中获取 VERSION, 并设置环境变量 VERSION

ARG VERSION=no-version
ENV VERSION=${VERSION}

API 服务添加 -v 参数, 用来显示服务的版本

ver := flag.Bool("v", false, "verify version")
flag.Parse()

if *ver {
        fmt.Println(os.Getenv("VERSION"))
        return
}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