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ll脚本中的测试开关和特殊参数

楼主(2020-07-13):
1. 测试开关
Shell中自带的一些测试指令, 下表列出这些测试指令的含义以及是否可用于 test命令, bash, ksh.
开关
test
bash
ksh
定义
-a FILE 支持支持只是文件存在
-b FILE支持支持支持文件存在, 并且是一个类似于 /dev 下的磁盘设备之类的块文件
-c FILE支持支持支持文件存在, 并且是一个类似于 /dev 下的TTY设备之类的字符文件
-d FILE支持支持支持文件存在, 并且是一个标准目录
-e FILE支持支持支持只是文件存在
-f FILE支持支持支持文件存在, 并且是一个类似于平面文件的标准文件
-g FILE支持支持支持文件存在, 并且是一个set-group-ID. 这是指对文件可执行性的用户有效组进行改变的文件许可
-G FILE支持支持支持文件存在, 并且它的组所有权是用户的有效组ID
-h FILE支持支持支持文件存在, 并且它是一个符号链接. 和 -L 一样
-k FILE支持支持支持文件存在, 并且它粘着位设置. 这意味着只有文件的所有者或者目录的所有者可以删除文件
-l STRING支持 和类似于 /usr/bin/test -l string -gt 5 && echo 的数字值, 比较 STRING 长度
-L FILE支持支持支持文件存在, 并且它是一个符号链接. 和 -h 一样
-n STRING支持支持支持STRING 的长度非零
-N FILE 支持支持文件存在, 但是自从最近一次读入之后, 已经被修改
-o OPTION支持支持支持如果 shell 的 OPTION 被打开, 返回真, 例如 set -x
-O FILE支持支持支持文件存在, 并且它的所有者由有效的用户ID决定
-p FILE支持支持支持文件存在, 并且它是一个命名管道 (or FIFO)
-r FILE支持支持支持文件存在, 并且可读
-s FILE支持支持支持文件存在, 并且它的大小大于 0 字节
-S FILE支持支持支持文件存在, 并且它是一个 socket
-t [FD]支持支持支持在一个终端打开 FD(文件描述符), 默认是 stdout
-u FILE支持支持支持文件存在, 并且 set-user-ID 被设置
-w FILE支持支持支持文件存在, 并且可写
-x FILE支持支持支持文件存在, 并且可执行
-z STRING支持支持支持STRING 的长度为 0

2. 特殊参数
shell中的特殊参数是shell的内部变量, 要用 前缀$ 来使用.
比如 echo $? 就是获取 shell内部变量 "?" 的值.

内容变量一览:
参数
定义
*从 1 开始, 完成所有位置变量列表. 如果被双引号引上, 成为有 IFS (内部文件分隔符)值的第一个字符分割的单词
@从 1 开始, 完成所有位置变量列表. 如果被双引号引上, 将每一个位置参数变成单个词
#以十进制表示的位置参数数目
?最后或者最近一个前台任务的返回码. 如果任务被一个信号杀掉, 返回值为 128 加上信号的值. 例如: 标准kill信号值是 15, 那么返回值就是 143
-所有发送给 shell 的标志, 或者 set 命令提供的标志
$shell 进程ID. 如果在子shell中, 它被扩展为当前shell的值, 而不是子shell的值
!最近被放到后台执行的命令的进程ID
_扩展为前一个命令的最后一个参数
0扩展为shell或者shell脚本的名字
1…9提供给shell, 函数或者脚本的位置参数. 比 9 大的值可以用 ${number} 来访问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