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的关于MATLAB中常见程序出错问题及解决办法

楼主(2020-07-13):
Subscript. indices must either be real positive integers or logicals

中文解释:下标索引必须是正整数类型或者逻辑类型

出错原因:在访问矩阵(包括向量、二维矩阵、多维数组,下同)的过程中,下标索引要么从 0 开始,要么出现了负数。注:matlab的语法规定矩阵的索引从 1 开始,这与 C 等编程语言的习惯不一样。

解决办法:自己调试一下程序,把下标为 0 或者负数的地方修正。

举例:

【错误代码】:

代码:

for s = 0:0.2:2

    a(s) = 4 * s - 1;

end

【正确代码】:

代码:

for s = 1:10

    a(s) = 4 * s - 1;

end

当然,这样的赋值使用循环是低效的,因此不提倡

Undefined function or variable "a"

中文解释:函数或变量 a 没有定义

出错原因及解决办法:

1. 如果 a 是变量,则参见[原创]写给学习matlab 的新手们一贴中技巧 6 后半部分

2. 如果 a 是函数,则这是因为matlab在所有已添加的路径中都无法找到该函数对应的m文件而导致的,对此,把该m文件移动到当前路径下再运行便可。(注:何谓 “所有已添加的路径”——在命令窗口中输入 pathtool 可以查看;何谓“当前路径”——在命令窗口中输入 pwd 可以查看)

举例:

myPlus.m:

代码:

function d = myPlus(a,b)

d = a + b;

【错误调用】:

代码:

>> z = myPlus(a,b)

【正确调用】:

代码:

>> x = 2;

>> y = 5;

>> z = myPlus(x,y)

Input argument "x" is undefined

中文解释:输入变量 x 没有定义

出错原因及解决方法:参见[原创]写给学习 matlab 的新手们一贴中技巧 6

举例:

代码:

function y = myTest(x)

y = x * 2;

【错误调用】:

直接在m文件编辑窗口运行程序,或者命令窗口:

代码:

>>a = myTest;

【正确调用】:

代码:

>>b = 4;

>>a = myText(b);

Matrix dimensions must agree

Inner matrix dimensions must agree

中文解释:矩阵的维数必须一致

出错原因:这是由于运算符(= + - / * 等)两边的运算对象维数不匹配造成的,典型的出错原因是错用了矩阵运算符。matlab 通过“.”来区分矩阵运算和元素运算,对此可以参阅:[原创]写给学习 matlab 的新手们一贴中技巧 1

解决办法:自己调试一下程序,保证运算符两边的运算对象维数一致

举例:

【错误代码】:

代码:

b = [1,2];

a = [-1,1];

c = a*b;

【正确代码】:

代码:

b = [1,2];

a = [-1,1];

c = a.*b;

Function definitions are not permitted at the prompt or in scripts

中文解释:不能在命令窗口或者脚本文件中定义函数

出错原因:一旦在命令窗口写 function c = myPlus(a,b),此错误就会出现,因为函数只能定义在 m 文件中。关于脚本文件和 m 文件的区别请查阅 matlab 基础书。简言之:

1) 如果你写成 function 的形式,那么必须写在 m 文件中,且以 function 开头(即 function 语句前不能包含其他语句,所有语句必须放在 function 中,当然,function 的定义可以有多个,各 function 之间是并列关系,不能嵌套);

2) 如果你写成脚本的形式,则既可以写在命令窗口中,也可以写在 m 文件中,但两者均不能包含 function 语句(即不能进行函数的定义)

解决办法:新建一个 m  文件,然后再进行函数的定义

1. X must have one or two columns

2. Vectors must be the same lengths

中文解释:

1. X 必须是 1 或者 2 列

2. 向量长度必须一致

出错原因:

1. 实际输入不满足该条件。至于如何判断矩阵的行、列,请参阅高等代数或者 matlab 的基础书籍

2. 输入的两个(或几个)变量长度不满足该条件。例如 plot 函数的前两个输入变量,如果一个是1*2,另一个是1*3,则会出错

解决方法:都需要自己调试一下

1. 把 X 的维数改为 1 或者 2 列

2. 按照函数的语法要求把向量的长度设置为一样

举例:

【错误代码】:

代码:

a = [-1,-2,-3];

b = [1,2];

plot(a,b);

【正确代码】:

代码:

a = [-1,-2];

b = [1,2];

plot(a,b);

One or more output arguments not assigned during call to '...'

中文解释:在调用...函数过程中,一个或多个输出变量没有被赋值

出错原因:函数如果带有输出变量,则每个输出在返回的时候都必须被赋值。容易出现这个错误的两个地方是:

1) 在部分条件判断语句(如 if )中没有考虑到输出变量的返回值。例子:多输入多输出报错

2) 在循环迭代过程中部分变量的维数发生了变化。例子:请几位版主看看这个程序什么错误

解决办法:调试程序,仔细查看函数返回时各输出变量的值。更好的方法是:在条件判断或者执行循环之前对所使用的变量赋初值

??? Error using ==> mpower

Matrix must be square

中文解释:错误使用mpwoer函数,要求矩阵必须是方阵

错误原因:在使用向量乘法运算的时候,没有用点乘。

解决办法:在涉及向量乘法的语句中用.*代替*

Explicit integral could not be found.

中文解释:显式解没有找到

出错原因:并非每个函数的积分都有显式解,这是由于原函数没有解析结果而给出的警告

解决办法:改用数值积分(quad、quadl 等)即可

Index exceeds matrix dimensions.

Attempted to access b(3,2); index out of bounds because size(b)=[2,2].

中文解释:索引超出矩阵的范围

出错原因:在引用矩阵元素的时候,索引值超出矩阵应有的范围

解决办法:检查所定义数组的维数,和引用的范围。

举例:

【错误代码】:

代码:

b = zeros(2,2);

a = b(3,2);

【正确代码】:

代码:

b = zeros(2,2);

a = b(1,2);

In an assignment  A(I) = B, the number of elements in B and I must be the same

中文解释:在赋值语句 A(I) = B 中,B 和 I 的元素个数必须相同

出错原因:I 和 B 的维数、大小不一样。这正如“把 5 个水果放到 6 个篮子”、或者“把 6 个水果放到 5 个篮子”,均无法实现

解决办法:自己设置断点调试一下,看看 I 和 B 的维数、大小是否相同,不同的话就要修改成两者一致

举例:

【错误代码】:

代码:

b = [1,2];

s(1) = b;

【正确代码】:

代码:

b = [1,2];

for i = 1:2

  s(i) = b(i);

end

当然,这样的赋值使用循环是低效的,因此不提倡

To RESHAPE the number of elements must not change

中文解释:矩阵变换时,变换前和变换后的总元素不能改变

出错原因:变换时语句使用不恰当。例如,变换前是 [2,3] 的6个元素的矩阵,变换后可以是[3,2]、[1,6]的6元素矩阵,但不能是[2,4]的8元素矩阵

解决办法:自己设置断点调试一下,看看变换前后的矩阵大小是否相同,不同的话就要修改成两者一致

网友:
    MATLAB中常见程序出错问题及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