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示波器出现黑屏了怎么办

楼主(2020-07-13):
有客户问:我的泰克示波器出现黑屏是什么原因呢?所谓黑屏,就是示波器的荧光屏看起来没有任何光点,好像没有开机一样。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种:
一、示波器的辉度不合适
示波器辉度被调整而引起黑屏的现象一般出现于,上次使用者由于测试需要降低了辉度(比如在昏暗的灯光下,过强的辉度会刺眼);教师在考核学生时,故意将示波器辉度调整为最小;维修者的习惯性操作。但是,这个问题不容忽视,当出现黑屏时,首先检查辉度旋钮,并将其拧到最大,是一个良好的习惯。
二、示波器没有触发扫描
辉度合适的情况下,仍然可能出现黑屏。
当示波器的触发方式为常态(Normal),如果输入通道没有接入有效信号,或者接入的信号幅度没有达到设定电平(Level),将不会引起X轴偏转板上锯齿波的产生。在多数情况下,荧光屏的左边(以观察者为基准)将会出现一个不移动的光点。但是,如果此时X轴基准位置(X_Position)不正确,将使得此光点不出现在屏幕上。这也就造成了黑屏。
解决的方法就是让示波器出现扫描线。因为,X_Position可以将一个光点移出屏幕,但是却无法将宽达8cm左右的扫描线整个移出。 将触发方式选择为自动触发(Auto)就可以让示波器产生扫描线。
三、示波器Y基线位置(Y_Position)不合适
如果示波器的Y轴基线位置不合适,即便产生扫描线,也有可能使得扫描线处于屏幕的上方或者下方,仍然可能出现黑屏。这种情况下,通过旋转 Y_Position旋钮,可以很快找回扫描线,而消除黑屏。
四、不合适的被测信号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消除黑屏的一般步骤是:旋转辉度至最大(保证辉度正常)→将触发方式设为自动(保证扫描线产生)→将X位置旋钮旋至中间→满幅度调整Y_Position(找回扫描线)。
但是,即便此时,也有可能仍然黑屏。当被测信号是一种特殊信号,也有可能让观察者难以看到,而误认为是黑屏。当输入信号为上下沿均很陡的方波,由于Y轴增益的不合适,使得方波的高低电平均超出了Y轴显示范围,这种波形在荧光屏上仅仅出现了几条很陡的竖线。当示波管老化,或者其它原因,非常容易造成观察者难以察觉。
将输入耦合开关置于GND,示波器将关断输入信号而显示0线,就可以回避这个问题。
因此,按照下述步骤操作,一般均可顺利消除黑屏,除非示波器真的损坏了。
旋转辉度至最大(保证辉度正常)→将触发方式设为自动(保证扫描线产生)→将输入耦合开关置于GND(保证不受到奇异被测信号的影响)→将X位置旋钮旋至中间→满幅度调整Y_Position(找回扫描线)。
当然,示波器故障也可以直接到安泰测试进行维修,我们提供免费的检测,我们专修以下示波器故障:
1、电源故障:不能开机;
2、通道故障:输入阻抗异常;无基线;无信号;带宽不足;
3、显示故障:花屏;黑屏;
4、按键故障:按键无反应;调节旋钮无响应;
5、接口故障:不认存储介质;不能与控制系统联机;
6、其他使用问题等。
如果您也有以上故障需要维修,欢迎咨询安泰测试,公司依靠精良的检修设备,过硬的维修技术,合理的维修价格,高效的维修周期和完善的售后服务,打破了原厂的垄断局面,为客户节省60%维修费用,缩短维修周期。

网友:
如果示波器的Y轴基线位置不合适,即便产生扫描线,也有可能使得扫描线处于屏幕的上方或者下方,仍然可能出现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