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CAM350 中做铣边呢?

楼主(2020-07-13):
请问如何在CAM350 中做铣边呢?

网友:
铣边的路径必须是一个封闭的路径

网友:
第一步:先把外框转化锣帶(同时先把刀具设好),第二步﹐选定怎样走,第三步,导出

网友:
Tools -> Nc Editor -> Utilities -> Gerber to Mill点击OK,再点击确定,出现Mill path properties 对话框,设定进刀速、走刀补偿,在Tool table 中设定铣刀大小。最后导出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热心网友,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