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全局编译转换图层选项中怎么没有Keepoutlayer层?

楼主(2020-07-13):
安装了AD20.0.11,在PCBLayout时发现在全局编译转换时图层中没有Keepoutlayer选项,例如我若将机械2层全部转为Keepoutlayer层,却无此层可选。

不知大家是否也有同样问题,请赐教。

网友A:
剪切机械2层的全部内容,切换到Keepout层,使用特殊粘贴,粘贴到当前层。

网友:
    看看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剪切机械2层的全部内容,切换到Keepout层,使用特殊粘贴,粘贴到当前层。

照你这个方法解决了,非常感谢

网友:
    原来是这样操作的啊,我之前遇到过,差点没把我整疯了

网友:
    我是将图层改成顶层,然后工具 转换 转换成KEEPOUT 层,然后layer那里就可以切换到keepout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