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含参方程组

楼主(2020-07-13):
求解图里的含参方程组。
参数:i(虚数)、k、e(自然对数)、L1和L2。
需要求出a、c1、c2、d1、d2和g含有上面参数的表达式,一共6个方程,6个未知数,可以求解,但是应该怎么才能求出含参的表达式呢?

网友:
建议先做数学推导,依次找到未知变量间的关系,直到找到一个方程Y(可能是超越的),解出该方程Y即可依次代入其他关系方程,一个一个求出其他未知量。方程Y可以使用solve():
clear;clc;
syms x y
y=cos(x)+x;
x0=vpa(solve(y))%cos(x)+x=0

网友:
参考如下代码片段,全局搜索一组方程的解:
y(x)=a*exp(-c*(x-b)^2)+d;
yp(a,b,c,d,x)=y(x);
dy(x)=diff(y,x); dyp(a,b,c,d,x)=dy(x);
func1(a,b,c,d)=y(p1(1))-p1(2);
func2(a,b,c,d)=y(p2(1))-p2(2);
func3(a,b,c,d)=dy(p1(1))-k1;
func4(a,b,c,d)=dy(p2(1))-k2;
funcs=[func1(a,b,c,d);func2(a,b,c,d);func3(a,b,c,d);func4(a,b,c,d)];
vs=[a,b,c,d];
vs0=[h,L,1.5*L/2,h];
funcHd=matlabFunction(funcs,'vars',{[a,b,c,d]});
n=4;m=20;
[vss,fval,exitFlag] = GlobalSolve(funcHd,n);

网友:
楼上都太厉害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