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封装问题

楼主(2020-07-13):
现在有哪些芯片是将IC与外围电路做在一起的(封装成一个IC)?同事说到后面会把晶振等较大的器件也会封装进去,那这种IC在后面是不是一种大趋势?
如果是这样,怎样能保证匹配和性能,因为封装到里,可能无法靠调整外围电路优化, 求解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BroadCom 100G/400G/800G EML driver把各种DCDC都封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roadCom 100G/400G/800G EML driver把各种DCDC都封进去了

    🆗,谢谢大神

网友:
    晶振能封进去?除非你能用PN节拼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