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L的功耗

楼主(2020-07-13):
    大佬们,请问DDR3L的电流是多少,看了规格书没有明确说明。要算功耗,电压1.35V。

楼主:
    没人知道吗?急啊

网友A:
    你什么条件都没说,怎么给你评估。下图是一颗ddr4的数据手册中东西,供你参考。一般的手册中都有这部分的。
    另外,以前layout时,不论什么ddr颗粒。每颗按0.5A处理肯定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条件都没说,怎么给你评估。下图是一颗ddr4的数据手册中东西,供你参考。一般的手册中都有这部分的。 ...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