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各位大神硬件电路该如何连接

楼主(2020-07-13):
我想利用光敏电阻来控制LED灯的亮和灭,想请教各位大神硬件电路该如何连接,软件部分该怎么设计!小弟再次感谢!!

网友:
光敏电阻接一个三极管就可以控制了,用不上编程的,能简单就不要复杂的。

网友:
单纯的电路能实现,利用单片机也可以,你想哪种?

网友:
光敏电阻 这里就是简单的开关作用,所以当做开关用就可以了。如果是单片那么就要进行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