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制动电阻怎么接线

楼主(2020-07-13):
遇有内装制动单元而需外加制动电阻的变频器,一定要注意制动电阻的正确接线。制动电阻要接在端子P与DB之间,而不能接在P、N之间,否则会造成变频器的逆变器在未运行时三相整流桥就满载工作,造成变频器无法正常工作,制动电阻也有烧毁的可能。

  制动电阻配线长度在5m以下,且用绞线。

  制动电阻的构成

  制动电阻,是波纹电阻的一种,主要用于变频器控制电机快速停车的机械系统中,帮助电机将其因快速停车所产生的再生电能转化为热能。其由以下三个部分构成:

  陶瓷管:是合金电阻丝的骨架,同时具有散热器的功效;

  合金电阻:扁带波浪形状,缠绕在陶瓷管表面上,负责将电机的再生电能转化为热能;

  涂层:涂在合金电阻丝的表面上,具有耐高温的特性,功用是阻燃。

  制动电阻的安装

  制动电阻是一个发热体,因此,安装的要点如下:

  (1)安装位置制动电阻不能和变频器装在同一个控制柜内,以免使变频器受热。也不要太靠近其他怕热的设备,以免影响其他设备的正常运行。

  制动电阻也不要和变频器离得太远,一般应在5m以内,最多也不要超过10m。

  (2)电阻柜的设计电阻柜应充分考虑制动电阻的散热。

  首先必须有足够的空间;其次是要有散热孔。对于接通比较频繁的制动电阻,还应配置散热风扇。

网友:
制动电阻,是波纹电阻的一种,主要用于变频器控制电机快速停车的机械系统中,帮助电机将其因快速停车所产生的再生电能转化为热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