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2层板怎么设计?有人晓得么?

楼主(2020-07-14):
感觉难度好大,无从下手啊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啊

网友B:
    走线了然于胸,换层跨线集中到一起跨,线拉长点无所谓,注意地的完整性,不要随意换层,密度高的单层板两层板其难度远远高于多层板。还有两层板成不成主要看布局跟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啊

    能不能具体讲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线了然于胸,换层跨线集中到一起跨,线拉长点无所谓,注意地的完整性,不要随意换层,密度高的单层板两层 ...

    能不能具体讲一讲啊?

网友:
    难度很高,电源类比较多,但人家高频的少,高频的板子也有用2层板的,但是高速信号基本没有参考平面,大多在两侧用地线做回流来减轻,此外空余的地方会增加非常多的地孔多余的都会铺地,信号完整性有问题。不建议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