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一种不受纯滞后影响的单片机温度控制方法

楼主(2020-07-14):
    在工业生产中,对温度控制系统的要求,主要
    是保证按规定的温度曲线变化,超调小或者无超
    调,稳定性好,不振荡。一般的温度控制系统为一大
滞后系统,纯滞后可引起系统不稳定或降低系统的
    反馈性能。如果在常规校正环节基础上引人了补
    偿,就可以将含有纯滞后的对象简化为不含纯滞后
的对象进行控制。

网友:
    在工业生产中,对温度控制系统的要求,主要' 是保证按规定的温度曲线变化,超调小或者无超 调,稳定性好,不振荡。一般的温度控制系统为一大 滞后系统,纯滞后可引起系统不稳定或降低系统的 反馈性能。如果在常规校正环节基础上引人了补 偿,就可以将含有纯滞后的对象简化为不含纯滞后的对象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