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新型电气信号控制装置

楼主(2020-07-14):
    0引盲
目前,在由汽轮发电机组组成的火力发电厂,热电厂、自备
    热电站中,由于汽机控制室与电气主控室之间存在-定距离,
所以,在设备运行过程中,必须进行相应的操作信号联络。过
去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通常该联络系统采用光字牌与自保持
    按钮组成,安装在相应的控制盘柜上,两地之间采用多芯电缆
连接。由于光字牌的结构存在散热问题,经常出现灯泡过度发
热而自爆现象,需要经常更换灯泡,从而影响系统的正常工作,
增加维修工的工作量。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内一些仪表生
    产厂家开始逐渐将原系统方案原理组合成-套发电机控制信
    号装置,但此种组合还没有办法将该系统集成化。根据国内目
    前现状,设计了一套智能型发电机信号控制装置。在设计时充
    分考虑其使用的稳定性、可靠性及可维护性。
    1装置工作原理
根据装置的使用特点,在进行该装置总体设计时将装置分
为2台仪表:一台安装在汽机控制室的仪表盘上;另一台安装.
在电气主控室的控制柜上。2台仪表之间采用RS - 485通讯方
    式进行联络通讯,通讯协议按MODBUS方式进行;单片机采用
    MCS51系列,显示方式采用LED平板显示模件和LED小指示
    灯;仪表内设蜂鸣器,为适应不同使用场合,该装置还预留1个
    后备接点,用户可根据具体情况外接讯响器。
    当有按键操作时,单片机将信息处理后发送给对方,经对
    方确认后回传“信息已接收"信息,此时对方相应的显示器和本
机相应的小指示灯亮,对方机内蜂鸣器“鸣叫”;当对方收到信
息并按下确认键后,对方通过通讯回传确认信息,对方的相应
指示灯和本机相应的小指示灯灭;若两机间通讯出现故障时,

网友:
    根据装置的使用特点,在进行该装置总体设计时将装置分  为2台仪表:一台安装在汽机控制室的仪表盘上;另一台安装. 在电气主控室的控制柜上。2台仪表之间采用RS - 485通讯方 式进行联络通讯,通讯协议按MODBUS方式进行;单片机采用  MCS51系列,显示方式采用LED平板显示模件和LED小指示, 灯;仪表内设蜂鸣器,为适应不同使用场合,该装置还预留后备接点,用户可根据具体情况外接讯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