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封装问题

楼主(2020-07-14):
为什么用AD时在原理图变更封装之后updata到PCB之后原来的位置会发生变更呢?还有比如我设置R1的封装为0603,然后我变更为0805.但是当再次updata的时候又变回0603.可是我明明没有再做封装的更改啊?

网友:
    1.应该是封装的参考点设置位置不一样
2.没遇到过第二个情况

网友:
    在原理图上,记住,是在原理图中,双击那个会变位置的元器件,点击Unique id右边的Reset按钮,点击OK关闭,再次更新PCB,信息和位置就不会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