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场效应管

楼主(2020-07-14):
怎么测量场效应管?求教

网友:
用机械万用表测量场效应管 1、结型场效应管和绝缘栅型场效应管的区别 (1)从包装上区分 由于绝缘栅型场效应管的栅极易被击穿损坏,所以管脚之间一般都是短路的或是用金属箔包裹的;而结型场效应管在包装上无特殊要求。 (2)用指针式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 用万用表的“R×lk”档或“R×100”档测G、S管脚间的阻值,若正、反向电阻都很大近乎不导通,则此管为绝缘栅型管;若电阻值呈PN结的正、反向阻值,此管为结型管。 2、用万用表电阻档判别结型场效应管管脚 一般用R×1k或R×100档进行测量,测量时,任选两管脚,测正、反向电阻,阻值都相同(均为几千欧)时,该两极分别为D、S极(在使用时,这两极可互换),余下的一极为G极 由于绝缘栅型场效应管在测量时易损坏,所以不使用此方法进行管脚识别,一般以查手册为宜。

网友:
来学习一下,一楼大神

网友:
刚好想学习,一楼大神